联想E46G无CPU供电

楼主(2017-02-28):
E46G这个笔记本是集显的,处理器是i3-370m,裸板开机电流到0.48左右吧,无CPU供电,偶尔会有供电但是瞬间掉电。芯片62882换过,通病PQ72的456三脚焊在一起还是没有供电。有没有修过的支个招。这个本报价太低,不想太费周折。

网友:
看有没有供电开启信号。有就继续修供电,没有就按时序看前面供电pg全号没有,全好就刷bios

网友:
看下开启电压有没偏低,再刷个BIOS试下,修好说下

网友:
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