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开机故障,屏坏?

楼主(2017-02-28):
老婆的iPad3不能开机好长一段时间了,老吵着要买新的,我估摸着应该能修就别再花大几千的了。遂哄着哄着负责给她修好。
该机故障表现方式是:不插电源,长按home键屏幕无任何反应,接上电源,等一小会儿,再长按home键会出现白苹果,亮一会儿,灭掉,亮一会儿,灭掉,反复如此。
百度故障关键词,多为屏幕故障,换屏就好。我来这里问问大神们,是不是真的换屏就能好咧?非苹果认证售后换屏大概多少钱咧?我问了我们这边所谓的苹果指定售后,报价1000+,真的需要这么多钱?

网友:
应该不是屏问题,找个维修的看看吧

网友:
能亮白苹果平的问题基本不大, 先刷软件,不行修板子吧

网友:
买个屏回来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不试试神仙才知道

网友:
先买一个液晶屏试一下吧,感觉和屏幕关系不大,最好找一个维修的看一下吧

网友:
感觉和屏的关系不大,能正常显示画面可能是板子问题

网友:
3现在还这么值钱吗?

网友A:
多谢楼上各位解答,自己不会换屏,看来只能找民间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上各位解答,自己不会换屏,看来只能找民间维修了。

换屏幕还是比较简单的,自己百度找个视频看一下就回了

网友:
这个故障应该是白苹果重启。估计跟屏没有太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