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天逸F30A BIOS

楼主(2017-02-28):
板号;  DAO CW3MB8D1      REV;D
现在的情况是  所有供电都也出了

开机电流到这里就掉电

谁有BIOS  麻烦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A:
BIOS不对也不会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对也不会掉电吧!

先刷BIOS后在检查其他

网友B:
老机子的BIOS很少出问题的。这种芯片能找到座子刷也是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子的BIOS很少出问题的。这种芯片能找到座子刷也是服了。

同意。。。个人感觉刷BIOS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