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版号LA-A481P用电池一分钟掉电

楼主(2017-02-28):
之前的电池是不充电  现在换了新的电池不充电   怀疑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A:
换了新电池  还不行那肯定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B:
分享下机器型号和销售代码

网友C:
掉电 还是没电啊?

网友D:
准时掉的话BIOS有可能

网友E:
看一下电池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新电池  还不行那肯定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了

不是主板问题   同一家4块电池都不行     又换了一家买了电池   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享下机器型号和销售代码

没有拍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 还是没电啊?

有电的     是买的电池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时掉的话BIOS有可能

不是自恋问题  是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电池电路有没有问题

电池问题

网友:
这要是我,换了一变电池还是这问题,就进死胡同了!

网友:
4块电池你还怀疑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