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A 版号LA-A481P EC 带程序吗

楼主(2017-02-28):
EC型号KB9012QF  A4    现在的故障用电池一分钟左右掉电    想换EC   不知道此EC带不带程序

网友:
9012 都是带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带的,先看一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带程序的

网友B:
是的.KB9012QF带程序

网友:
这个剪板的EC还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带的,先看一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

恩恩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KB9012QF带程序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