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4代和4S的电池通用吗??

楼主(2017-02-28):
如题,请教一下,谢谢
电池

网友:
不通用滴

网友:
不通用 接头不同

网友:
这个是不通用的哦,别搞错了

网友:
电池通用不通用的标准是:接口是否相同,接口相同后,定义是否相同(检测)。电池内部包含一个线路板。

网友:
这个是完全不通用的。

网友:
不通用,座子都不一样

网友:
不通用,座子不同,定义不同!5和5S的都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