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神,关于内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7-02-28):
今天老板拿来一台式机,开机无显示,各路供电均正常,没pci插槽所以不能插诊断卡(主要是工具太少了,好多东西都是我自备的),显卡接口无任何电压(估计是没过内存),但是我乃小白菜一枚,学的时候这块没整明白就到下一课了,跟不上老师的节奏,所以求高人指点《如何检测有没有过内存》《内存的主要测试点有那些》,求指导,求指导,求指导!!!(重要的事情说3遍)

网友:
这个得看主板来吧!DDR2、DDR3的测试点也会不一样啊!
我家的是GA-G41MT主板,它的DDR3要测50、63、64、169、184、185针脚的信号点工作电压有没1.1V,还有一些电压信号点,有3.3V,也有1.5V的,建议楼主先知道什么主板,再拿图纸对照检测就明了了。

网友A:
测量内存上的排排阻 是否有持续波形,有了就过内存,没有是不过   内存有供电  基准电压  时钟 复位   总线   读写*通讯等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量内存上的排排阻 是否有持续波形,有了就过内存,没有是不过   内存有供电  基准电压  时钟 复位   总线   ...

DDR3开始才有复位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DR3开始才有复位吧?

有就查,没有还查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就查,没有还查什么呢?

还是你们实地学的技术好
呵呵,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你们实地学的技术好
呵呵,我们是没有时间去学了

可以报远程

网友:
有示波器比较好看  有诊断卡也比较好  我什么也没有  用喇叭

网友C:
用示波器打波形就知道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这个表牛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示波器打波形就知道有没有过内存

请问打哪些地方呀?具体怎么看,求教。

网友:
不客气,能帮到你就可以了。论坛就是给我们互相学习的地方

网友:
供电正常  pcie上面有没有复位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插个小喇叭,不装内存,听报警声, 有报警声说明主板已经跑马自检到内存这一块了。 没有报警声说明主板还未开始跑马,再根据不跑码时序维修

网友:
先查一下PCI-e的复位有没有

网友:
主板有几个检测点?为什么你会说各路供电正常

网友:
买个支持lpc的和PCI-e的新款台式主板诊断卡,对于小白,测量内存的关键测试点,还说买套普通的假负载方便,还能防止你测量的时候碰到别的地方

网友:
报远程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