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0进水开机不显维修一例

楼主(2017-02-28):
排座烧了,铜丝镀锡,焊好用刀片压进去,收钱

网友:
这个也需要比较好的焊工。。

网友:
这个用久了肯定不行,因为焊锡最容易氧化!!!!

网友:
这个不需要刮开图丛吗直接锡就可以?

网友:
技术一流啊。向你学习。

网友:
这座子能换吗

网友:
技术一流啊。向你学习

网友:
直接飞线到显示屏稳当一些

网友:
这个可以换座子吗?

网友:
手工还是比较细致的。一般都是应急维修或者没什么办法吧。

网友A(2017-03-31):
楼主把座子搞成这样,还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座子搞成这样,还稳定吗?

熟练之后还是比较稳定的,怕不稳定就从电容直接飞线到屏上

网友:
不用换座子给力

网友:
直接飞线到屏上稳当点,或者用含银的焊锡不容易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