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三星350V5C单用电池或电源正常,同时用大电流

楼主(2017-02-28):
          拆机取出主板观察发现,充电芯片BQ725有焊过痕迹,上面的MOS管有焊过痕迹;静态测试发现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
单接电源,开机测试,可以正常显示,测充电感上电压0V;再关机,将电池接上,开机测试也是显示正常;说明单用电池或电源开机都正常。当先接电池,再接电源的瞬间就大电流。
接电源和电池的瞬间大电流的故障,引起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充电电路的上管击穿或充电芯片故障引起,判断只需要单接电源,测充电电感的电压如果19V就可以判断是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放电的MOS管的G极控制电路故障,当电源与电池同时接的时候,正常情况充电芯片要将电源的输入保护隔离打开,把电池放电的MOS管关闭,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将电池放电的MOS管关闭,也可能出现大电流。
我们知道了这二个故障原因之后,一一的去测试电压来排除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已经测试了,单接电源充电电感无电压,说明第一个故障原因肯定不是;接下来我们拆除放电的MOS管PQ207,拆除PQ207之后,电源与电池同时接,就不再有大电流的情况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因此可以判断引起电源与电池同时用的时候,大电流是由于充电芯片BQ725本身或外围电路引起的。
接下来我们测试BQ725的工作条件,1脚,2脚,20脚,16脚,5脚电压都正常,当测到4脚的ACDRV的时候发现只有19V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在25V左右。顺着ACDRV向上测到PQ203的D有19,S极19V,G极19V,PQ205的D极19V,G极19V,S极 19V,很明显,PQ203,PQ205都是N沟道的MOS管,G极与S极相等的情况下,输出19V肯定有问题。断电测试PQ203发现D极与S极,G极与G极之间的阻值都偏低,软击穿。从料板上拆同电路的MOS管更换。
更换完毕以后,再通电测试PQ203的G极电压25V,正常。断电,再将PQ207装回,再将电源与电池同时接上,不再出现大电流,从待机0.005开始缓慢上升到0.2A,再慢慢升到1.9A,用示波仪测充电电感有明显的波形,说明可以正常充电了。开机用U盘进PE系统以后,确认可以正常认到电池,正常充电。

故障总结:三星350V5C笔记本电脑,单用电源或电池均正常,电源与电池同时用的时候引起大电流故障。是由于PQ203的MOS管的G极与D极,G极与S极之间软击穿引起的,BQ24725充电芯片检测到输入的电压,电流不对,引起芯片内部没有正常,没有正常的输出ACDRV和BATDRV信号切换引起的故障。
故障难点:很多笔记本维修的朋友如果对电路不太熟悉,遇到这种BQ24725充电芯片的时候,也有点头疼,因为它是由芯片内部检测正常以后,输出ACDRV和BATDRV去切换控制,不象其它的芯片是由输出的ACIN去转换控制(这种还中还可以改电路来解决)。
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加微信18602122006 技术交流

网友:
感谢朋友们帮加点分,谢谢。

网友:
最后4分了

网友A:
后面分析是不正确的。并不是BQ充电芯片内部检测..而是由于,有电池情况下,电池放电MOS是打开的,插电源的一瞬间,由于pq203的DS短路不受控,而PQ205内含一个由S指向D的体二极管,所以,在PQ205的G极没有控制它打开的时候电源的电流就到了公共点,而此时,电池的放电MOS还是打开的,所以,公共点19V就直接到电池了,引起大短.
而由于大短路,会引起电源的电压会被电池拉低,充电芯片就检测不到正常的电源电压,就不会打开PQ203 PQ205,而是持续打开电池放电MOS,使得这个大电流过程会一直存在下去。至于PQ203的G极的19V?那是由于它本身GD短路引起。

网友:
如果,你把电源和电池接主板的顺序相反。即先接电源再插上电池,这个大电流问题就不会出现。你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分析是不正确的。并不是BQ充电芯片内部检测..而是由于,有电池情况下,电池放电MOS是打开的,插电源的 ...

您好好的从头到看完了,分析。和您说的不一样吗

网友:
以前遇到大部份都是充电电路的MOS管半击穿

网友:
师傅很厉害,努力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比较到位,受益匪浅,谢谢分享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到位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有方向了

网友:
一个管子击穿了

网友:
这二修没多大难度只能说一修哥没有基础的理论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我会把管全换了

网友:
          拆机取出主板观察发现,充电芯片BQ725有焊过痕迹,上面的MOS管有焊过痕迹;静态测试发现主板上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都正常。
单接电源,开机测试,可以正常显示,测充电感上电压0V;再关机,将电池接上,开机测试也是显示正常;说明单用电池或电源开机都正常。当先接电池,再接电源的瞬间就大电流。
接电源和电池的瞬间大电流的故障,引起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充电电路的上管击穿或充电芯片故障引起,判断只需要单接电源,测充电电感的电压如果19V就可以判断是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放电的MOS管的G极控制电路故障,当电源与电池同时接的时候,正常情况充电芯片要将电源的输入保护隔离打开,把电池放电的MOS管关闭,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将电池放电的MOS管关闭,也可能出现大电流。
我们知道了这二个故障原因之后,一一的去测试电压来排除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已经测试了,单接电源充电电感无电压,说明第一个故障原因肯定不是;接下来我们拆除放电的MOS管PQ207,拆除PQ207之后,电源与电池同时接,就不再有大电流的情况了,可以正常使用了。因此可以判断引起电源与电池同时用的时候,大电流是由于充电芯片BQ725本身或外围电路引起的。
接下来我们测试BQ725的工作条件,1脚,2脚,20脚,16脚,5脚电压都正常,当测到4脚的ACDRV的时候发现只有19V不正常,正常情况应该在25V左右。顺着ACDRV向上测到PQ203的D有19,S极19V,G极19V,PQ205的D极19V,G极19V,S极 19V,很明显,PQ203,PQ205都是N沟道的MOS管,G极与S极相等的情况下,输出19V肯定有问题。断电测试PQ203发现D极与S极,G极与G极之间的阻值都偏低,软击穿。从料板上拆同电路的MOS管更换。
更换完毕以后,再通电测试PQ203的G极电压25V,正常。断电,再将PQ207装回,再将电源与电池同时接上,不再出现大电流,从待机0.005开始缓慢上升到0.2A,再慢慢升到1.9A,用示波仪测充电电感有明显的波形,说明可以正常充电了。开机用U盘进PE系统以后,确认可以正常认到电池,正常充电。

故障总结:三星350V5C笔记本电脑,单用电源或电池均正常,电源与电池同时用的时候引起大电流故障。是由于PQ203的MOS管的G极与D极,G极与S极之间软击穿引起的,BQ24725充电芯片检测到输入的电压,电流不对,引起芯片内部没有正常,没有正常的输出ACDRV和BATDRV信号切换引起的故障。
故障难点:很多笔记本维修的朋友如果对电路不太熟悉,遇到这种BQ24725充电芯片的时候,也有点头疼,因为它是由芯片内部检测正常以后,输出ACDRV和BATDRV去切换控制,不象其它的芯片是由输出的ACIN去转换控制(这种还中还可以改电路来解决)。
如果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加微信18602122006 技术交流

 会员196523300鑫豆2025-12-20 2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