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7-02-28):
华硕P5KPLUSB接口全部不能用 ,电压也有4.8V呀求维修思路

网友:
数据线阻值  48m时钟等

网友:
还有网卡也坏了 客户说是电源烧了 我换了电源就这个故障了

网友A:
对地阻值526欧
时钟怎么测呀

网友:
全部不能用 估计SB挂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简单的了,先打值.........

网友:
看看有没有防静电管   有的话就拆了!测阻值    前段时间修一个映泰的G31有一个USB阻值低  换南桥好了!我估计你的南桥也差不多了!

网友B:
2根数据线对地阻值先测量下是否正常,查查USB的48M时钟是否正常。这是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

网友:
对地阻值正常的呀,电脑能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根数据线对地阻值先测量下是否正常,查查USB的48M时钟是否正常。这是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

版主 一般USB的48M的时钟哪里测

网友:
网卡都烧坏了  桥不会也坏了吧

网友A:
我也想问USB 48MHZ时钟怎么测 一定要示波器测试吗

网友:
估计桥也挂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 一般USB的48M的时钟哪里测

有时钟芯片的看时钟芯片,有时钟芯片的去测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48M时钟是否正常。没时钟芯片的一般都是桥内部集成时钟模块,那么测桥发给IO的48M时钟是否正常。这也是检验桥里面USB时钟模块是否正常的一个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问USB 48MHZ时钟怎么测 一定要示波器测试吗

不一定要用示波器,但示波器是最准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时钟芯片的看时钟芯片,有时钟芯片的去测时钟芯片发给南桥的48M时钟是否正常。没时钟芯片的一般都是桥 ...

哦,意思就是集成桥那里的时钟48M就要去IO哪里测, 有时钟芯片的48M就去时钟芯片哪里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意思就是集成桥那里的时钟48M就要去IO哪里测, 有时钟芯片的48M就去时钟芯片哪里测

是的,可以这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可以这么说。

谢谢了 版主

网友:
应该的,我所知道一定告知大家。

网友:
所有USB都不能用,估计SB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意思就是集成桥那里的时钟48M就要去IO哪里测, 有时钟芯片的48M就去时钟芯片哪里测

看时钟芯片的的引脚定义

网友:
USB的两个阻值大小相差不能超过5,超过了可能也是桥挂了,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526欧
时钟怎么测呀

用示波器在时钟IC的某个引脚(根据IC定义或主板电路图去找)测量其48M波。

网友:
应该是静电管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