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3不通电维修,发现是通病

楼主(2017-02-28):
接到一个海尔T6-3的笔记本不通电版号是:DA0JW2MB8D0 REV

故障为:不通电
拆开测量待机3V  5V都没有
查保护隔离发现问题,

PQ9的123脚有19V,而PQ29的3脚没电压,量G级只有5.2V,怪不得19V没过去,找到问题所在,

量了下它受控的PQ35   2脚只有1v左右的电压,量了两个分压电压电阻都正常,这个脚连了一个信号
叫ACOK#,追查这个信号,

来到了这里,心想可能是这两个其中一个管子不良导致的电压拉低,都换掉,插电故障依旧,老样子,
继续看相连的其他电路,量了下PQ34的2脚也是1v左右,量PR199另一端为2.97V,心想会不会是这个
管子不良呢,把它也换掉了,插电还是不行,老样子,真操蛋,应该也不是这里的问题了,
无意中看到了BATDIS_G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就连了一个管子PQ30放电管,P沟道的,没其他的了,不确定是不是他的问题,上网搜了搜
发现了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8206-1-1.html他的问题也是不过保护隔离,
所有信号都查了一遍都没问题,结果把PQ30换掉就好了,看到这个帖子我好激动,还剩一个P管,
就拆了下来换上

换上之后19V过去了,PQ29的1脚也顺利分压成8.5V了,插电开机电流刷刷刷的上去了,接屏亮机

维修结束,装机收工。发帖不易,希望大家给点分,谢谢了。

网友:
通病 捡钱的

网友:
维修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笔记本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网友A:
"PQ29的1脚也顺利分压成8.5V",你实际测量了吗?确定是8.5V吗?

网友:
pq29应该是个n管高电平道通,而这是保隔电路电压是12伏pq29的1脚控制极至少是12v以上,各位大神我分析的对吗?

网友:
谢谢楼主,还没修到,先收藏了

网友:
恭喜修复,加分鼓励

网友:
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场管坏 ,这是常见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29的1脚也顺利分压成8.5V",你实际测量了吗?确定是8.5V吗?

8.5V左右,

网友:
好像是通病 修到过的

网友:
通病 好啊。。最喜欢了

网友:
没修过这机子

网友:
最喜欢通病了

网友:
通病好啊,捡钱的节奏

网友:
这个问题不操蛋,好修

网友:
羡慕大神,要像你学习,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纪录了 通病就是好啊

网友:
修通病就是捡钱啊!

网友:
碰到一台一样现像的,应该和你的问题一样,查一下

网友B:
这里 没有那个帖子 ,楼主这个隔离 还能搞的出来么
张顺峰
没有也会搞它试试啊,因为其余相连的信号全部都查了不行,就剩这个信号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 没有那个帖子 ,楼主这个隔离 还能搞的出来么
没有也会搞它试试啊,因为其余相连的信号全部都查了不行,就剩这个信号了

网友:
这么说碰到很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