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3手机电池不行导致重启开不了机

楼主(2017-03-01):
小米3手机如果电池用久了,可以充电,测量电压也正常,但开不了机,进入开机画面就重启,一般人会怀疑是系统或主板有问题,换了全新电池就OK,已经遇到几次手机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种情况是让人比较怀疑是;主板的问题,还好你换了电池,没有走弯路

网友:
这种情况    电池不行也是造成的原因之一   遇到这种情况的人怀疑主板问题的   绝对会走弯路

网友:
关键是测电池电压是正常的,一般不去怀疑电池了。这是个误区。没想到电池还会导致重启。 设计上岂有此理。

网友A:
电池 有问题确实会造成重启的故障,在苹果手机上也遇到很多次

网友:
这个肯定会先上可调电源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 有问题确实会造成重启的故障,在苹果手机上也遇到很多次

看起来你很有经验

网友:
是的我也遇见过。我都拆板子了。结果我想起换个电池看看。一试就不重启了。走弯路了

网友B:
遇到过长期不用的手机,重新开机反复重启,电池耗尽,重新充电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长期不用的手机,重新开机反复重启,电池耗尽,重新充电就好了

这个就是手机长时间不用需要激活电池了

网友:
还是感觉主板或者设计方面有问题,总不会是块电池都有问题吧。

网友:
苹果的也是这样啊,不接电池,开机就是一个苹果标志重启。

网友:
表示在学习中

网友:
这种情况  充电冲好久也是开不了机的 官方报价120RMB  上次米4也出现同样的故障 去售后 重新启动就好了 也没有收费

网友(2017-03-31):
像这种故障很明显是电池啦,因为我早遇到啦,当初也是直接换电池试机,马上好。

网友:
电池寿命到了

网友C:
遇到个相似的,我的扣开电池保护板加焊检测电阻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个相似的,我的扣开电池保护板加焊检测电阻搞定了。

运气挺好的

网友:
不管是安卓机和苹果机都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