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4 屏幕刷新得很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01):
点一下 两三秒才刷新反应过来  触摸屏和内屏没问题的说

网友:
有高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刷新过程中有延迟

网友A:
升级软件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软件试下。

进rec也是这样 不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   看看论坛有没有相似的案例

网友:
先刷一下机试试吧,排除软件故障导致的问题

网友B:
楼主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点屏幕要过上几秒屏幕才做出反应。机子之前是主板上的屏幕链接座子脱焊不显示,在外面换了座子之后就成你所描述的情况了。请问你的机子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点屏幕要过上几秒屏幕才做出反应。机子之前是主板上的屏幕链接座子脱焊不显示,在 ...

应该是换座子导致的吧,是不是座子没有换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点屏幕要过上几秒屏幕才做出反应。机子之前是主板上的屏幕链接座子脱焊不显示,在 ...

还没有http://m.youku.com/video/id_XMTY3NDI0Mjk0MA==.html?from=s7.8-1.2&spm=a2h0k.8191393.bodydiv.5!3~5!36我情况跟这个视频上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http://m.youku.com/video/id_XMTY3NDI0Mjk0MA==.html?from=s7.8-1.2&spm=a2h0k.8191393.bodydiv.5 ...

不行的话,再换个座子试一下,看看换座子的时候有没有碰到别的电阻电容之类的吧

网友C:
你们有没有类似这样情况的维修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有没有类似这样情况的维修史呢

暂时也没有发现论坛上有相关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先刷机试试,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该问题

网友(2017-04-02):
楼主修好了吗,记得分享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