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750DP掉电

楼主(2017-03-01):
华硕x750DP开要几份钟掉电,原来也是开机掉电,刷bios后正常使用两个月,现在刷了很多bios也不行,待机电流0.047不知道是不是高了?有那位遇到地这种问题修好的请回帖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搞一下IO,。,和BIOS.BIOS需要分离把

网友:
裸板待机是有点高

网友:
待机高了 点   应该是后级微短

网友:
待机高,有地方微短吧

网友:
看看3V线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供电这块的问题

网友:
呵呵呵,有待研究

网友:
这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
换下IO试试,上次有台华硕也是这样

网友:
io已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待机就不正常  查查看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后级有轻微短路吧

网友:
分离一下啊BIOS试一试

网友:
看是不是BIOS不行

网友:
掉电问题比较头通

网友:
我想不是电容漏电就是 MOS管有问题看看3V5V 换换  3V5V MOS管

网友:
裸板子待机0.04z确实d

网友:
有没有那位修过这种问题的,在线求教。

网友:
待机不对

网友:
故障写清楚点,待机偏高能触发么? 不触发查为什么待机偏高,能触发查有什么电压没出来,过内存没。

网友:
可以亮机,8到10分钟左右掉电

网友:
待机不正常

网友:
待机0.047 明显待机偏高

网友:
量下各电压的阻值,查查有没有不对的

网友:
待机高了/线性3和5问题多

网友:
待机高,肯定有短路的吧

网友:
这种板子换过两个屏信号的芯片 RTD32**什么来着忘了。

网友:
rtd2136r换过了,不行。

网友:
待机有点偏高啊,楼主合成BIOS试试看啊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待机0,。04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 可能就是这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