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0插屏线就开机后找到关机

楼主(2017-03-01):
一台HP440的本子,不插屏线外接是正常显示的,但是插了屏线后开机电流只有0.3A,然后就自动关机,换了屏线和屏都不行,摄像头也拔了,吧屏不接也能开机正常,一接屏就不行

网友:
主板屏供电带不起负载

网友:
屏有短路吧,查一下屏供电

网友:
查到问题了,原来屏供电芯片有问题了,直接连起来就好了

网友:
查下到屏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