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捉急的二修机

楼主(2017-03-01):
一修哥们 你得了懒癌了吗 机器版号:LA-7321P

机器入手  检查 发现上家修了  待机3+5V电感电压 以及BIOS
机器故障;触发电流跑1.0A  不显示  感觉不过内存
下载图纸 查看上家维修地方是为哪些

前面的哥们 去除了PU1

飞线PC5---PU1第三脚
这样越过这一步  于是拆开飞的线  测量 芯片第三脚只有0.9V  不正常

VS_ON来源于VS的分压 同时受控于PU1
公共点电压上啦产生VS后 经过PR319 PR320分压后产生5V-6V左右的电压 导通PQ308 使其PQ307截止  待机供电芯片的开启脚位电压顺利产生
主板测 PQ307  1脚5V  2脚0.9

测PQ3 一脚  19V左右
PR319阻值 100K左右  测PR320 阻值 为5K左右

图纸分压显示需要42K 左右
更换一个60K左右的上去电压在6V左右
触发上电 电流1.0A  !!!瓦特
于是下载一个BIOS 刷上去看看  开机还是一样
去除一条内存后 还是 一样 (客户有两根内存条)
换上去除的那条后 机器显示了  装起来单条测试各项功能 以及拷机大半天都正常

思考了一下 上家直连是可以的 虽然不妥但是效率最快
也就是说  我修来修去完全可以不用拆机器了  换根内存就好了  咳咳
也就是说  上家内存都没有测试一下就放弃了

!!!或者  这特么不是二修  是人家以前修好了的 然后用着用着内存坏了  我当二修装了半天逼

网友:
无语之中!!

网友:
我看是你装了 半天b 为什么拆机之前不试试内存呢

网友:
学习学习。。。。。。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不错

网友:
估计想静静了

网友:
呵呵,楼主分析的很好,关键是捡到便宜了

网友:
最怕修二修机了,我都不想修

网友:
二修机 修好才好多要点价钱

网友:
要看一修哥的人品  有的做了故障  动了南桥  显卡旁边的电阻 换来换去 死活不行就蛋疼

网友:
拳打一修机,脚踢二修机

网友:
标压与低压混插

网友:
先测内存好了。。。。。

网友:
6666啊啊啊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这样修法,不知道当初设计的人怎么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法,不知道当初设计的人怎么想。

设计和维修 出发点不一样

网友:
量一下屏3.2V供电,不行再量JLVDS1{屏线接口阻值},再不行刷BIOS,再不行就南桥

新人求罩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量一下屏3.2V供电,不行再量JLVDS1{屏线接口阻值},再不行刷BIOS,再不行就南桥

新人求罩 -10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屌丝遍地开花

网友:
好了学习了技术技术就是好

新人求罩 -4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二修哥,你得了尴尬癌了么

网友:
学习了高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