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假负载?测试AD线控制线是否好,要不要开机来测试?测供电 复位等怎么测试?

楼主(2017-03-01):
带灯假负载?测试AD线控制线是否好,要不要开机来测试?测供电  复位是不是就要开机来测试?

网友:
你说的是CPU,内存,的假负载吧?不上电,哪来的指示?

网友:
带灯的假负载 我都买了  可惜不会用 还扔着那

网友:
带灯假负载肯定要上电测啊   不然怎么会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