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昂达G41+

楼主(2017-03-01):
昂达G41+
cpu E6500
现象  不跑马  无复位     查条件一切正常
换了一个CPU   E5400   变了    有复位  不跑码   。。
把原来的CPU  测了下  是好的。
又换了个E6700   又是无复位
  确认CPU底座是好的     桥也烘过   依旧
求指教。。。。。。。。。。。。。。。

网友:
发错板块了 下次发到主板板块

网友:
无复位时查主板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刷个Bⅰos看看

网友:
无复位   就得从头查起了  供电  时钟     PG信号

网友:
这种问题最蛋疼  换个CPU故障就变了

网友:
学习中!!!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按时序走吧,从供电时钟复位PG,BIOS。入手吧,有时候有复位不代表供电正常,有的主板会出现某一路的供电低了很多,但是复位也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