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不跑码 无复位

楼主(2017-03-01):
昂达G41+
cpu E6500
现象  不跑马  无复位     查条件一切正常
换了一个CPU   E5400   变了    有复位  不跑码   。。
把原来的CPU  测了下  是好的。
又换了个E6700   又是无复位
   确认CPU底座是好的     桥也烘过   依旧
求指教。。。。。。。。。。。。。。。

网友:
无复位  供电都出全了吧   PG信号都有了吧  时钟正常吗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刚好遇到一样的问题,同求

网友:
先把CMOS放电,然后找个E420这样的单核U来试试,如果依旧无复位,那就按无复位来修,看看供电,时钟,PG是否正常。

网友:
多观察观察,说不定哪个排阻或者3级管不行

网友A:
用假负载测试     复位只有0.3V    时钟无电压

网友:
PG  电压 1.5V

网友:
学习了,,,,,,,,

主角小子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假负载测试     复位只有0.3V    时钟无电压

既然时钟无电压就先修时钟啊

网友:
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
还是按照无复位来修。

网友:
检测CPU供电,一招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