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35 有波形,有跳变,不显示!

楼主(2017-03-01):
联想S435 有波形,有跳变,不显示!
版号:S435 AAU10 20 LA-C001P REV1.0

故障现象: 上电 电流0.46-0.68-0.72-0.65-.062-0.62-0.62-0.61
刷过N个BIOS  示波器打BIOS波形  去掉内存  和插上内存 波形变化正常。。  按大小写键没反应   屏接口 没屏供电 。 这些都反应了一个问题 估计卡代码了。、
加焊过显卡 CPU  情况保持一样。 求解!

网友:
修过哥一样的没修好,希望有人解答下

网友:
加焊不行换

网友:
感觉还没有过内存查下内存的相关条件是否正常 SM总线是否有波形了

网友:
键盘灯亮没亮

网友:
这机器是全触摸的。 没键盘的。 也没灯。 请问还看哪里?

网友:
有没有去tb买个bios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