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尔X3 液晶屏 +A B壳 或14寸超薄LED屏

楼主(2017-03-01):
求海尔X3 液晶屏+A B壳
或14寸超薄LED屏

顺便求个IBM焊在板上的那种供电接口,5针的,非转接。

网友A:
BM焊在板上的那种供电接口 这种接口可以直接淘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M焊在板上的那种供电接口 这种接口可以直接淘宝

已经淘宝了,本来想收到别的一起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淘宝了,本来想收到别的一起邮的。

这种口 拆机的目前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