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502X EC烫 更换后3v阻值80 开机电流0.1

楼主(2017-03-01):
DELL L502x 笔记本主板 刚到手待机电流0.086 EC型号IT8518E-cxs烫手 已经烧穿。 更换后待机电流0.016 待机3V 5V正常  3v电感阻值80左右。拆除3V电感烧机无过热。开机电流跑到0.1左右  cpu电感无电压 公共点19V正常。实在不到怎么修了 本人新手,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正常待机电流0.006

网友:
触发开机0.1? ,你查一下供电少那些

网友:
供电没有出完,按时序来

网友A:
这个EC是带程序的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是带程序的把

左边不就是BIOS芯片么!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就查CPU的工作条件啊 对照图纸 查供电信号

网友:
这个难帮你分析

网友C:
3V电感 还有 80对地,,,,,,,,,,,,,,不正好 用烧机大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电感 还有 80对地,,,,,,,,,,,,,,不正好 用烧机大法么,,,,,,,,,,,,,,

不过热  查图,折元件 ,,

网友:
3v太多了,去的地方。桥会不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左边不就是BIOS芯片么!

这个EC本身就是带程序的  问下卖家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本身就是带程序的  问下卖家就知道了

那不是很清楚  我没细看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很清楚  我没细看型号

IT8518e cxs能确定带程序么  旁边有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本身就是带程序的  问下卖家就知道了

IT8518e cxs能确定带程序么  旁边有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电感 还有 80对地,,,,,,,,,,,,,,不正好 用烧机大法么,,,,,,,,,,,,,,

烧鸡电流0.06左右

网友D:
有些机器通电和不通电,阻值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机器通电和不通电,阻值是不同的。

试了一下 通电待机时3V电感对地870,什么情况 更晕了

网友:
你的若待机不正 可以修待机
也可以修触发 上电不完全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

网友E:
可以参考我修的一台L502X

网友:
楼主,8518好像是带程序的.你订一片剪板的EC,估计可以搞定的

网友:
8518不带程序 之前更换过 80欧可以烧鸡烧出来 若烧不出就把3伏所有关MOs 管都拆掉 哪有那么多鬼

网友:
3v那烧鸡呀 ,加点烧

网友F:
安装EC前没有测量对地值吗?

网友:
按照时序来检修

网友:
EC都烧爆了,检查下旁围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参考我修的一台L502X

麻烦问一下 这个机器待机有5V么,怎么我待机PL12有5V 。我看有人说这个机器待机没有5V 要触发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装EC前没有测量对地值吗?

新手啊 脑子一抽忘了测了就装上去了。昨天不放心又吹下来了。量了一下没差 还是80多。又焊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问一下 这个机器待机有5V么,怎么我待机PL12有5V 。我看有人说这个机器待机没有5V 要触发才有

待机有的!

网友:
按上电时序来查,内存供电,桥供电,CPUVTT等

网友:
这个不EC不带资料的?好好看下供电

网友:
多谢。仔细看了您的帖子  很有收获

网友:
目前发现pq15 3.3v sus 对地阻值0
pq18 3.3v run对地阻值0
摘除PQ15 3.3v电感阻值回升至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