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摔后换显示总成后home键失灵

楼主(2017-03-01):
苹果6摔了换显示总成后home键失灵但指纹可以用,现在待机屏暗后过十几秒屏自动亮起来过一下又暗了一直反复这样,请问这是home键坏了还是主板线路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把固定HOME键的两个螺丝拧的太紧了

网友:
装配手机的时候没注意导致过孔出问题或者有相连?

网友A:
因为原来的指纹排线断了,买的是显示总成带小配件我怀疑是不是指纹排线不行准备换条指纹排线试下。不装指纹排线开机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之前HOME键是好的吗

网友:
检查下屏后面有个延长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原来的指纹排线断了,买的是显示总成带小配件我怀疑是不是指纹排线不行准备换条指纹排线试下。不装指纹 ...

通过你的描述,就可以确定指纹排线问题所导致

网友:
就可以确定指纹排线问题所导致

网友:
谢谢各位!已解决,确实是指纹排线的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指纹排线有问题吧

网友:
是的,已更换。解决了

网友:
换了 之后  指纹还能用?

网友A:
回复14楼
能用是指纹排线坏了,指纹和指纹电路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14楼
能用是指纹排线坏了,指纹和指纹电路都没问题的。

好的,原来是指纹排线坏了被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应该主板 了 摔后一般U虚汗的多

网友:
哎 每次看到好东西 就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