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3S USB失灵

楼主(2017-03-01):
早上接的机器,本来以为是系统驱动没打好,重新换系统装好驱动还是无效,左边3.0接口好的,右边2个2.0无效,无5V,本来想修5V转换电路的,由于太忙了为了省时间直接从左边搭线过来(USB接口与搭的线中间接个二极管),装好测试OK,这篇帖子技术含量较低,请大家勿喷,但是对于初学者也许会有点帮助的

网友A:
楼主接二级管是啥意思。有啥作用了

网友:
好的,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简单直接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二级管是啥意思。有啥作用了

起个稳压的作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接二级管是啥意思。有啥作用了

二极管特性单向导电,二极管稳压一般是负极接电压正极岛地(例如联想E40电源接口旁边就是一个二极管来稳压的,拆掉开机立马掉电,以前也修过E40稳压二极管烧糊了,换一个还是掉电,最后是加了2个二极管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个稳压的作用吧

二极管的作用很广泛,但是稳压不是这样焊接,二极管也能整流

网友:
简单直接明了,不错,以后遇见可以效仿

网友:
5VUSB供电,不用修啦,直接转过来省事

网友:
稳定就好  主要是稳定  收钱 不返修

网友:
楼主忙啥子啊,这么忙啊,啪啪啪的时间都没有了

网友:
其实修好 让客户满意 解决客户问题是前提 之后如何修是个人问题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维修要的是效率,usb供电直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