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独立改集成如何装上显卡驱动

楼主(2017-03-01):
这个有知道的吗改成集成显卡,怎么能正确装上显卡驱动

网友:
有些改了看电影比较卡,一般最好不要改

网友:
这个还真的不知道,坐等大神回复,这种显卡就是爱坏,改成集显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没有具体改过 其实条件可以还是尽力修复

网友:
拆供电 晶震

网友:
显卡供电电感拆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