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BX-243图纸

楼主(2017-03-01):
现在主板键盘无法使用  BIOS刷过  EC换过    故障依旧   找不到图纸   现在修的崩溃了    求图纸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键盘换过没有

网友B:
主板进水了没有,键盘是一个都不能用还是都不能用,没有说明白,一般来说键盘不能用除了键盘坏或者进水ec坏,断线,这类问题比较多。你在好好看看

网友C:
图纸找不到 找个类似的参考  键盘不能用 测下到EC的阻值

网友:
到某宝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键盘换过没有

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找不到 找个类似的参考  键盘不能用 测下到EC的阻值

我键盘换过还是一个都不能使用   主板没进水   EC 换过    EC的BIOS也刷过 还是不行  跑线EC到键盘借口没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进水了没有,键盘是一个都不能用还是都不能用,没有说明白,一般来说键盘不能用除了键盘坏或者进水ec坏 ...

都检查过了   主板没图纸   EC换了    EC的BIOS刷了还是一样     我也是醉了   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查了   只有BIOS资料   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进水了没有,键盘是一个都不能用还是都不能用,没有说明白,一般来说键盘不能用除了键盘坏或者进水ec坏 ...

换板子解决

网友:
淘宝也不行啊

网友:
交换主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