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sus X553MA

楼主(2017-03-01):
X553MA  这机器  真是坑人  电池小插扣   卡的特别紧  拆电池的时候  一定 小心要小心  否则就是把电池插头拉掉 板线都拉掉了,坑人的ASUS

网友:
新机器拆装的时候要小心啊!

网友:
你拔掉了?

网友:
楼主肯定拔掉了  要不然不会这样发的

网友:
这个并非是强力拔的!而是先把铁片卡扣往主板端轻拉 然后再扣电池卡扣!

网友(2017-04-09):
楼主方法不对吧.. 有个铁卡扣..

网友:
、遇到过一次这种机器

网友:
是图看看?大哥

网友(2017-05-17):
应该是方法不对。这个有一个卡座压在上面的。

网友:
技术不错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