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版号是MBX-250

楼主(2017-03-01):
板子不过保护隔离,打到待机芯片bq725的20脚供电19v。16脚6v正常,现在求图纸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的也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索尼的图纸很难找吧,反正难得看见

网友:
那个 16脚是6V电压 正常吗

网友A:
我的是开机板小灯常亮。可就是没反应 硬盘也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开机板小灯常亮。可就是没反应 硬盘也不转

请问 这样的怎么修呢

网友(2017-04-15):
谢谢大神分享,可以少走一些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