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kal90 屏幕无背光

楼主(2017-03-01):
gateway kal90  版号 LA-4992P 开机后一会无背光  或突然无背光。拆机测屏接口电路 ,屏幕有背光时INVTPWM 3.3v ,DISPOFF# 3.3v
屏幕无背光时 ,这两个信号全是0v。 DISPOFF# 3.3v 是+3vs上拉,INVTPWM 3.3v是ec发出 ,是ec拉低信号还是屏拉低信号。拆掉屏线
过一会测 两个信号电压3.3v正常 ,看来屏那边问题,换屏测试正常 。附图纸

la-4492p_r01_1217 pm v ACER 4735ZG .pdf

网友:
一般来说暗屏都是比较好维修的,个别的不是很好维修

网友:
屏幕背光电路出问题了,换的话成本高,修修可以挣钱

网友:
替代下比较方便

网友:
坏屏偿试修一下,期待成果。

网友:
暗屏即使修屏幕也比较好修

网友:
屏上的芯片没找到。。。。

网友:
没有找到,看不懂

网友:
换屏试一下,电压都有?

网友:
还是先换屏快,

网友:
我总感觉可能是屏线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