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01):
机器型号:E1-471G
机器版号:DAZQSAMB6F1
机器故障:待机0.011  不触发
机器正反面:

检测待机供电  3+5V正常
检测EC
VCC 3.1V
LID 3.3V
ACIN 3.3V
PM-RSMRST  0V
NB SW#    0V
VCC_POR# 3V
S5_ON   2.8V
PWR_SW# 3.3V-0V-3.3V
测PQ28  G极 0v
返回测EC  26脚 S5_ON 确定2.8V 正常

检查PQ28外观

外观有腐蚀 清理一下

简单的故障 忙里偷闲混点分

网友:
不错 有图有真相

网友:
观察细致,值得借鉴,进水的本就需要细心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我有你一半功力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 最近修到2台 都是装换电压g级出现问题

网友A:
腐蚀引起的无二次转换。分析完美。

网友:
帮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腐蚀引起的无二次转换。分析完美。

简单的故障 混分

网友B:
心细分析,大胆维修  呵呵

网友C:
这真的是混分。。图片好清楚啊,辛苦了

网友:
进水腐蚀了

网友D: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E:
版主这款板子可以直接改集显试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这款板子可以直接改集显试过没

还没有试过  你有案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真的是混分。。图片好清楚啊,辛苦了

=     =  你说的也是够直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细分析,大胆维修  呵呵

混分帖而已  还得努力学习多多看帖学习大神们的精彩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    支持一下

那你加分没 没加分就是灌水了

网友:
是的   维修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