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讨论下这两电阻色环,是不是坑人啊?

楼主(2017-03-01):
接一戴尔液晶显示器IN2030MF,电源板坏,两电阻烧,查色环,感觉没了,上图看吧。

最后是绿环和白环。第五环没白环啊,怎么算也算不出来是多少的电阻。不修了,淘了块电源板,拆下来量这两个电阻,原来是0.68和0.2的阻值,再反过来对色环,这两电阻只用了四个环,这也是坑人啊,还是认电阻的水平不到?

网友:
你这个是检流电阻吗?还是保险电阻?

网友A:
第一个是纯五色环电阻,绿环表示正负0.5%精度。第二个俺也闷纳!

网友B:
这个色环电阻标法是有点不按常理出牌的问题,金色是代表阻值精度和倍率。最后一位就不用管了。

网友C:
色环电阻,虽然学过怎么换,但还没换过,遇到坏的少,再加上电源板本身就便宜,所以懒得研究了

网友:
第2个电阻为0.2,很清晰呀

网友D:
这种大功率色环电阻,我一般是看电路了,然后估个电阻放上去

网友:
这样的色环电阻 还没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纯五色环电阻,绿环表示正负0.5%精度。第二个俺也闷纳!

都是第四个环表示精度,第5个环不知道表示的什么意思。

网友E:
第五环这这里是代表温度系数的意思,

第一个电阻是0.68欧姆,正负5%的误差,

第二个电阻是0.2欧姆,正负5%的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纯五色环电阻,绿环表示正负0.5%精度。第二个俺也闷纳!

在第一个五环电阻这里,绿环是温度系数的意思,

因为第四环已经标示为金色了,在这里就代表误差的意思

任何一个电阻都不可能标示2个误差代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五环这这里是代表温度系数的意思,

第一个电阻是0.68欧姆,正负5%的误差,

可能你的说法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色环电阻,虽然学过怎么换,但还没换过,遇到坏的少,再加上电源板本身就便宜,所以懒得研究了

客户急用,就想修啊。最后还是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色环电阻标法是有点不按常理出牌的问题,金色是代表阻值精度和倍率。最后一位就不用管了。

不用管肯定不对,10楼的说法靠谱些,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大功率色环电阻,我一般是看电路了,然后估个电阻放上去

我也是这样的,开始是0.2的烧了,找了个68欧的放上去,一会儿0.68的就烧了。所以没修,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