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M2530DN双面打印卡纸

楼主(2017-03-01):
京瓷M2530DN双面打印,打完第一面卷回去打第二面的时候底部卡纸,不能进纸。

底部的部件有问题吗,还是哪里的问题,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机械传纸不到位。

网友B:
上面那个搓纸轮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传纸不到位。

要检修哪些部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个搓纸轮不行了吧

上面那个应该没问题,有时候能送纸到下面搓纸轮那,但就是卷不上去的。你们有遇到这个机子吗

网友:
最后一张图,看上方的轮子磨损,先换掉再说,

网友:
明显搓纸轮磨损严重换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