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6p m2+

楼主(2017-03-01):
跑C1,电压都正常,内存那里的电压都ok,压桥也不跑,刷bios、也不行,哪个大神可以告诉下我是不是桥问题啊,没敢弄
刷BIOS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是DDR2内槽的板子吗?测测内存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比如238的SPD电压,119和120的SMBUS总线。

网友:
注意换个CPU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参考电压呢 SPD呢 SMBUS呢 测没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