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服务怪现象

楼主(2017-03-01):
小6无服务。。有时候重新插拨卡,重启又有信号。。。然后用一段时候又无服务了。。还有。。有时候无服务,,但插SIM卡,可以接受到中国移动的提示接受信息。。按接受后。。依旧无服务。。。。
有时候插拨SIM卡。。手机会提示重新激活。。。激活后。。数据一切都依旧存在。。。到底什么问题?
基带已经重植过。。U1 V1已经补好。。。功放。射频都换过了。。。究竟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  论坛有小6的维修专题贴  找出来看一下吧

网友A:
更换U5411_RF芯片试试。

网友:
论坛搜索也没有相关故障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U5411_RF芯片试试。

好的。谢谢。。。。。

网友:
供电出问题

网友:
是是不有电压不稳

网友B:
楼主更换更换U5411_RF芯片  这个芯片好了么?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更换更换U5411_RF芯片  这个芯片好了么?怎么没下文了

新人只会利用这个论坛,不会回报和感恩。。。
看见新人,你应该习惯。

老人会,技术分享,感恩

网友:
呵呵,都是过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更换更换U5411_RF芯片  这个芯片好了么?怎么没下文了

还没有换。。。加热主板又有服务了。。。。估计是主板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U5411_RF芯片试试。

U5411_RF是GPS定位芯片。。。。和基带,,无服务有啥关系???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 但是没有修好 还给顾客了 关注  希望楼主修好了回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