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DX2700电路图 电阻氧化

楼主(2017-03-01):
求HP DX2700电路图 电阻氧化 一颗电阻氧化,不知道阻值,求图纸

网友:
图纸是没有的 看起了好像是供电电阻,你看他是通道哪里去的量一下他来的电压是多少,自己试着换啊 就一个电阻而已

网友:
这种图纸一般找不到的

网友:
跑下线,根据其所在电路原理,串入可调找出阻值。

网友:
做等好人的图纸呵呵

网友:
找供电芯片PDF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