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 电池图标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7-03-01):
有个联想G40-70 的机器 。原故障 是进水  不过保护隔离 修 好后,  电池充放电 都正常 ,   单用适配器都没问题, 但是单用电池的时候进到系统里面 看到电池图标  显示不出来电量, 检测不到电池, 这时候只要把 适配器插上去都可以显示正常的 电量了 也会提示正在冲点  , 求思路 ,NM-A271 的板号  在线等 十万火急 ,或者能给我拍一个适配 器 接口  的后面高清图片也行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别沉了。 还有充电芯片已经换过,下一步不知道查什么信号了

网友:
疑难杂症先刷下BIOS。。。我记得好像有个适配器插入信号和电池插入信号,应该直达EC。类似PCIN

网友A:
适配 器 接口  的后面高清图片?  希望有的帮你拍照下  看下 电池到EC的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 器 接口  的后面高清图片?  希望有的帮你拍照下  看下 电池到EC的总线是否正常

电池到EC 的总线都是正常的  ,还有波形 ,电池已经换过
,   充电芯片业换过, 现在就差EC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 器 接口  的后面高清图片?  希望有的帮你拍照下  看下 电池到EC的总线是否正常

版主能否帮我设置下高亮 ,我出下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