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BGA加焊主板容易变形,哪里问题啊?

楼主(2017-03-01):
华硕笔记本大板、台式机板凡是要加焊中间桥芯片的,都会变形且变软,加焊边上桥芯片的变形的几率较小。发热砖温度是150度,是哪里问题啊?特别是大板,变形相当严重,用的是CF360T钩子勾住主板,下风嘴刚好顶到主板。

网友:
这些要问专业工程师哦。

网友:
发热转   150     什么意思

网友:
上,下同时预热能好些!

网友:
变弯是有的,只是程序大小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温度太高啊  我也用得360T   没见变形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太高啊  我也用得360T   没见变形过啊

这是我加焊主板的温度曲线 麻烦版主帮忙看下 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哥告诉你呀。
发热砖个头太小了。局部加热嘛。不行。会鼓包的。
解决办法是给发热砖加个大散热片。和主板一般大的。就ok了。
但是呢。弄个那么大的散热片,你的发热砖就不给力了。换个大功率的吧。
或者弄个密封室亦可。

网友:
提高发热砖温度,可以减少变形。

网友:
温度过高,升温过快,预热温度过低,你看你是那一样。

网友:
我要迅维大礼《iphone6常见故障维修流程

网友:
延长板的预热时间

网友:
可以先预热一下主板可以有效的防止主板变形

网友(2017-04-14):
一般都是 225  225

网友:
板上温度不匀  就变形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