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手工植锡

楼主(2017-03-01):
关于手机CPU的焊接问题  这里我只说CPU植锡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在拆装CPU的时候植锡是比较困难的    每天都在植CPU发现植CPU的时候出现问题最多的时候就是CPU跟钢网的位置是有错位的   所以多数都是死在这里了
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植锡的方法首先就是在CPU的两边吹上去两个小锡珠就跟图中的红圈圈中的样子
                              这个位置植一个锡珠  再在他的斜对面植一个    像这样
然后在上钢网对好位置   这样就不会出现CPU于钢网出现错位的问题  这样就可以上锡浆了
这就是我植好锡的   没用太长的时间   就植好了3个   这种方法对新手会有很大的帮助哟

网友:
真的有用   亲自实验过

网友:
方法简单,多数人想不到。

网友:
对诶  这个牛

网友:
一直是这样做的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晚上回去试下,现在我也在练习BGA植锡

网友A:
不错 多谢分享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多谢分享 给你加分

谢谢老板

网友:
手机  还没修过呢    学习了

网友B:
用这种定位方法很好,不容易错位

网友C:
这种方法确实效率高点   笔记本的时候  实地就教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确实效率高点   笔记本的时候  实地就教过了

对啊   但是手机却没人这样告诉过   而且我觉得这样对于新手来说   成功率至少提高了2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种定位方法很好,不容易错位

对啊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他错位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手机的没试 笔记本上用的小芯片就是这么弄的

网友:
好方法  必须加分!楼主要是以后有好的办法分享继续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2点定位,这样确实不容易错位了,好办法。

网友:
不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

网友:
这个锡珠多大

网友:
这个办法比较不错,期待大家都试一下

网友:
这是个定位的技巧,赞一个!

网友:
我植桥就是用的这个方法

网友:
小技巧,解决大问题

网友:
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呼呼!

网友D:
笔记本的桥我以前就用这个方法,效率很高!手机倒没试过,手机多练也好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的桥我以前就用这个方法,效率很高!手机倒没试过,手机多练也好植!

小方法解决大问题

网友:
台式机的BGA芯片我一直都是这么搞的 弄起来很快  手机U我用钢网很轻松   没遇到过什么特殊情况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法通俗的讲叫吹定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方法通俗的讲叫吹定位珠

我在笔记本上植球的时候使用过,手机没有试过

网友:
有道理 下次试试

网友:
厉害,让大家都学到了简单又有用的好方法,必须赞一个

网友:
植锡是CPU焊接中相对来说不算困难的,关键是很多人会卡在中层处理和上层焊接

网友:
这个方法好 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