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1不开机

楼主(2017-03-01):
机器来的时候 不开机 发现待机都有 就是不触发 刷了bios 还是不行  求助大家

网友:
论坛搜不触发一大堆教程。。。按不触发思路维修。

网友A:
这个机器   EC  是不是有程序啊

网友:
不触发按照时序修啊

网友:
不开机还是不触发 ? 具体还要根据图纸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   EC  是不是有程序啊

ec没有程序 这个上面有2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