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A1370花屏

楼主(2017-03-01):
昨天修到一台,A1370花屏,进不去系统。这机子通病是报警3声。一般是内存坏,但是不知道是那一颗。我这个是能显示但是进不去系统。换内存颗粒好了。上图给大家,如果遇见我这样的情况,直接搞内存颗粒。至于那一颗我就帮不了你了。每台机子都不一样的。这帖子也是写给我自己。
进不去系统
购买人数
价格
购买时间
0.5元

网友:
换显存颗粒不好换,哎,为难
浮城
看清楚了 人家说的是内存颗粒 不要误导别人了
详情

网友(2022-08-15):
0.5元

网友(2017-03-01):
顶起来,这样的情况还是好修的,直接报警3声的,我曾经换过16颗都不行,我滴个神啊

网友:
这个搞内存还是比较麻烦啊
张顺峰
很简单啊,学过修手机的搞这个so esey
详情
张顺峰
很简单啊,学过修手机的搞这个so esey
详情

网友:
只有3颗,换也好快的

网友:
请问怎么判断的内存颗粒坏呀

网友:
楼主说的很简单,维修的艰辛自己知道

网友:
A1370 内存故障 不确定那一颗的时候修起来很耗时间

网友:
一颗一颗代换的,不容易

网友:
这就是考验技术的时候。

网友:
好了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 我换完了 都没好 还是报警 最后搞得CPU

网友:
如果有独显,那怎么知道是显存坏还是内存坏呢?

网友:
数据线阻值正常吗

网友:
容易走弯路搞显卡方面,好经验。

网友:
如果最后没搞好 ,机器不亮了 ,怎么跟客户交代呢 .
诸司马技
恩,感谢你的回复。这个我事先都报了风险的。因为我是一修机,所以好修一点,一个个的替换。一次次的试。
详情

网友:
这种换起来就要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