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86黑屏重启 五国语言

楼主(2017-03-01):
a1286黑屏重启 五国语言 内存换过显卡换了,还是不行,谁遇到过
显卡
黑屏

网友:
出现5国语言你就要以放弃了

网友:
仔细看五国含义 他会有错误提示一般在上中下三个地方最长见的应该是中见和下面

网友:
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难搞 你确定问题从哪里来的 要不然 你是浪费 时间和料吧了

网友:
板号是820-2915-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