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5 解ID出现此画面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3-01):
我一个IPAD5解ID的我发了两个硬盘,装上去之后刷机正常激活的时候出现要输入ID帐号和密码,第一个硬盘我装上去刷机正常激活的时候也出现在这样情况,后来我又换了一个硬盘结果还是出现此情况。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如果硬盘有问题的话那刷机就应该不过啊。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序列号的问题啊,写个无id的序列号试一下吧

网友:
就是这个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序列号的问题啊,写个无id的序列号试一下吧

我换了两个硬盘了,不会两个硬盘资料都是有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两个硬盘了,不会两个硬盘资料都是有的吧。

除了序列号硬盘也没有啥东西了,我看别人都是硬盘写序列号解i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序列号硬盘也没有啥东西了,我看别人都是硬盘写序列号解id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啊。这个也不是3G版的,就是WIFI版的。换了硬盘应该就可以正常激活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啊。这个也不是3G版的,就是WIFI版的。换了硬盘应该就可以正常激活了啊。

对啊,这个机器的id就在硬盘序列号里,奇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啊,这个机器的id就在硬盘序列号里,奇怪了

这个本来是64G的,我换成32G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本来是64G的,我换成32G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按理论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论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就真奇怪了。这个硬盘还是新的。我植锡重新装上去的。

网友:
还有没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的。我仔细看了一下焊盘只掉了一个点对照图看了一下那是个空点。

网友C:
是不是   你的硬盘  里的序列号  还是有ID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   你的硬盘  里的序列号  还是有ID

应该不会吧,发了两个硬盘,而且都是新的。我不会这么倒霉吧

网友:
卖家怎么说?

网友D:
只能想到的是  你发的硬盘也是带ID的

网友:
卖家说是新硬盘,资料都写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能想到的是  你发的硬盘也是带ID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换了两个硬盘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也太巧合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换了两个硬盘都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也太巧合了吧。

这个就不好说了 没准就真这么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不好说了 没准就真这么巧呢

真有这么巧合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吧,发了两个硬盘,而且都是新的。我不会这么倒霉吧

卖家都是坑,能坑到就是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家都是坑,能坑到就是赚到

某宝上卖芯片的不太可信,很多坏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卖家都是坑,能坑到就是赚到

准备再换一家买个硬盘试试

网友F:
是不是插卡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插卡版的?

看样子像是wifi版本的

网友:
一般自己写的,你的被写了有ID的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插卡版的?

不是。是WIFI版的。

网友:
楼主,从新写个无ID的序列号吧,你这几个硬盘都是带有ID的序列号

网友:
SN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