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2p-b3不触发到无限重启维修

楼主(2017-03-01):
接一块ga-h61m-d2p-b3,不触发,经过简单检查,发现CPU供电上管短路一个,更换后能开机了,也能跑马,可是就要亮机的时候就重启,无限重启,郁闷死了
后来细想,是不是BIOS问题呢,从论坛下载了2个BIOS,刷后还是一个鸟样。
又抽根烟想想,会不会是BIOS的版本问题呢?我用的是1620CPU,是0.22的,从技嘉台湾网站下载了一个F12版本的,刷上去一切OK!!

网友:
这个是编程器刷的,后缀是.F12,如果编程器不支持这个后缀,自己改一下.BIN什么的

网友:
G1620是22nm,估计板原来是上32nm的CPU,刷BIOS后支持22NM了

网友:
刷之前 没调换一下主 副BIOS 试一下吗

网友:
这个BIOS应该是此板的最高版本

网友:
刷新的BIOS比较好

网友:
这个是怎么判断出来的

网友:
板号6050A2516401-A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