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CPU上管烧毁严重 大短维修思路给大家分享

楼主(2017-03-01):
今天店里客户送来一台联想的G490,说是插着适配器一晚上没有关机造成开不了机黑屏,拿过来就有很大的烧糊味,立马拆机,当拆到键盘时发现是CPU的供电有一路上管和附近的电容已经烧成黑色,

看看是不是很严重,拆出板子,用镊子轻轻一碰,这个管子就掉了,漏出底部焊盘的铜箔,CPU去掉,将其附近的三个滤波电容也去掉后再测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63欧,故还是大短路,此时将上管进来的19V电感输出端翘起,发现输入端不短路,说明是负载短路,也就是还是CPU这里的供电电路问题,将附近的所有有极性和无极性的电容包括怀疑的上管去掉后,再测还是短路,想到师傅之前说的有的板子烧毁严重的话焊盘也会短路的,于是用手术刀开始刮骨疗伤

一直刮将焊盘刮开,再测CPU的三个电感有两个已经恢复到300欧,还有一个电感只有40欧,在PDF上看到此电感为集显供电的电感,于是将其一端翘起,发现输出端不短,输入端还短路,此时附近的能拆的基本都拆掉了,只剩下芯片还没有拆,芯片损坏的话也会引起短路的,于是用风枪将其吹下,再测不短路了,到此故障已经判断出来了,但是考虑到此板烧毁严重,需要飞很多线而且及时修好可能也不稳定,故给客户沟通使其更换板子

虽然没有让大家见证到机器修复,但是这个维修思路很重要,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A:
上管烧了   CPU没事吗?

网友B:
楼主,明智的选择,就为了1、2百的死好多脑细胞,真的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烧了   CPU没事吗?

这个很有可能烧掉了,因为客户最后不愿意更换主板,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明智的选择,就为了1、2百的死好多脑细胞,真的不值得

是啊,有时候搞了大半天修好了,客户用几天又拿来了,这就麻烦了,还不如换板稳定!

网友C:
上管一烧。cpu能好的面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一烧。cpu能好的面不大

是啊,基本都会烧CPU的

网友:
这都能修好

网友:
拆了过一下隐

网友D:
楼主明智的选择,话说如果补齐烧的元件不知道结果咋样 CPU烧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明智的选择,话说如果补齐烧的元件不知道结果咋样 CPU烧的话

是啊,CPU上管击穿的话是有很大可能性烧U的,主板加上CPU就上千了

网友E:
CPU估计挂了

网友F:
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搞不明白保护隔离,保护在哪隔离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估计挂了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怕板子整好了,CPU挂了,那就尴尬了,还收不到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搞不明白保护隔离,保护在哪隔离在哪?

这就需要系统学习电路了

网友:
楼主牛呀,CPU坏了没,好有机会干CPU吧这种情况

网友:
刮骨疗伤,。。。。。。。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加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烧的严重还是换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