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25F 集成显卡 独立显卡 BIOS

楼主(2017-03-01):
版号 QCL10  LA-8251P v1.0  集成显卡备份下来的。保证可以亮机。2012-07-13

版号 QCL10  LA-8251P v1.0  集成显卡备份下来的。保证可以亮机。2012-07-13

DELL P25F 独立显卡备份原机.rar

DELL P25F 集成显卡备份原机.rar

网友A:
下载备用,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备用,很好!

嗯!总会用到的。这机器问题出的比较多。

网友B:
本来报警四声刷完你的bios报七声

网友C(2017-03-31):
我的 集显 主板  没报四声或7声,,电流到1.2都不显,外接也没显 刷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 集显 主板  没报四声或7声,,电流到1.2都不显,外接也没显 刷了不知道行不行??{ ...

会不会是桥? 加焊下看看。这机器屏接口那里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7-05-15):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手上有台不显示。。刷下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来报警四声刷完你的bios报七声

7声是屏幕呀。。。屏接口 通病。

网友(2017-06-16):
下来试试,跑0。7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报警四声刷完你的bios报七声

四声是内存哦,换个内存试试或换个擦槽

网友(2017-12-29):
我的是0.82 报警 七声是哪里  桥换过了

网友(2018-04-21):
引用 网友D:
7声是屏幕呀。。。屏接口 通病。

我这有台接上屏线,不显示,可能是屏接口问题,怎么修 哪里的问题

网友(2018-05-31):
我的独显改集显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