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10C-I7 D2

楼主(2017-03-01):
开机到0.12就掉了  该怎么修   求大神告知

网友:
按正常掉电修啊。一个个查

网友:
现在好了 把里面的小电池放了一下电

网友:
现在亮了   可是又一个问题    不装小电池亮一下LOGO就掉   装了就不掉  第一次他拿过来也是这个问题  装了小电池就好了   给了客户   过来几天 也就是现在  又拿来了   这怎么弄

网友:
在线等啊。。。。。我修了这么多机子都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还是头一会   好烦啊。。。

网友:
找图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