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37装固态盘卡机,有谁碰到过

楼主(2017-03-01):
戴尔5437装固态盘卡机,有谁碰到过
戴尔

网友:
怎么个卡法,上图

网友:
固态硬盘不行

网友:
固态是不是上在光驱位的。

网友:
楼主传个图片啊· 没有捷径啊

网友:
换个电流1A以下的SSD盘,4代低压本,好几个品牌的本子换1A以上的SSD,都会卡盘,供电不足。

网友:
学习 了 好没遇到过

网友:
弄个好的固态 杂牌的不好用 以前用闪迪 半年就卡 坏了

网友:
对啊,怎么个卡法?是直接卡死了,还是使用过程中一卡一卡的??

网友:
换个盘试下吧

网友:
固态盘太渣了吧,换个

网友:
不会吧,发图看下

网友:
我发现DELL的机器装固态,效果并不明显

网友:
换个盘试试看啊原机盘是不是上在光驱位置啊 如果是的话换个光驱托架试试

网友:
刚遇到个机器,普通硬盘都卡,还不识别硬盘

网友:
换个别的牌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