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加电不显已修复

楼主(2017-03-01):
客户拿来上电测试电流直接上到1.1左右,屏幕不显示,拆机后,用示波器测量南桥下BIOS的2脚有一次到两次波形,第二次是波形重复在读取,又测得内存SMB系统管理总线在内存接口的200脚测得又一次读取波形,说明内存读取不过,此故障是很明显的BIOS资料损坏引起的加电不显,南桥下有两个BIOS芯片,一个4M的,一个2M的,两个需要同时刷写原厂BIOS资料,之后上电测试BIOS的第二脚有明显的5次波形,说明已经正常,接上屏,熟悉的Lenovo LOGO映入眼帘,修复完毕!此机在修复过程中录制有详细的示波器波形,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所以有想看的可以联系我微信chaozai888,欢迎一起交流!

网友A:
要带上图才精彩。。辛苦了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哥哥 为什么要2个一起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带上图才精彩。。辛苦了

录制有波形的视频,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B:
就是   为什么   要2个起耍呢

网友:
一个是EC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   为什么   要2个起耍呢

两个一起刷不是更好吗

网友:
单刷Pch的不行吗?不喜欢刷Ec的

网友C:
可以不可能让我看下你录的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上电路图看看,把维修的地方也传上

嗯,回头有时间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可能让我看下你录的波型

可以,加我微信吧,发给你看看

网友:
G480有两款主板,楼主的是哪款主板号呀

网友:
这是EC 跟桥 BIOS 不匹配

网友:
有的机器ME在小的BIOS里 ,所以单刷一个有的不能解决

网友E:
楼主  测BIOS 2脚的波形和内存SMB总线都是用自动吗?还是用单次,BIOS要5次才正常,内存的要几次,小白请教

网友F:
原厂BIOS在哪里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测BIOS 2脚的波形和内存SMB总线都是用自动吗?还是用单次,BIOS要5次才正常,内存的要几次,小白请 ...

用的自动,单次触发只有在测一次波形的时候比如测某个信号,可以用来测试下某个波形有没有过来,至于内存上正常是可以测到三次波形的,代表三次自检,bios上的5次是因为前两次是CPU的寻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厂BIOS在哪里下的?

有的官网下载或者淘宝购买啊

网友:
现在机器坏程序的太多了

网友:
两个一起刷不是更好吗

网友:
示波器维修如此方便啊

网友:
主板的板号多少?

网友:
是靠漆面的G480吧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G:
楼主抓波功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抓波功底不错

示波器是修机必备神器

网友:
一般不是就是写ECBIOS就可以吗

网友:
怎么没上图

网友:
原来是通过SMB总线来判断BIOS是否正常的,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将视频上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为什么要2个一起刷啊

网友:
牛X啊  膜拜

网友(2017-04-18):
我这个主板一个BIOS的  刷的都快没焊接点了

网友:
BIOS 问题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