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装WIN7系统设置方法

楼主(2017-03-01):
    同行拿一台E450C笔记本过来,叫帮忙装WIN7系统,进BOIS设了几次,都不能从硬盘启动。最后又进BOIS实验了几次,总算能从硬盘启动,把WIN7系统装好了
    现在把进BOIS设置的几个关键地方写出来,以方便不会设置的网友参考:

      一,进BOIS,联想笔记本需要在开机后按F1能进入BOIS界面。
     二,在BOIS设置里面,先择Security,进入Secure Boot选项,设置成Disabled.

     三,选择StartUp选项,先将Boot order lock 设置成 Disabled ,才能将UEFI/Legacy Boot 设置成 Legacy Only模式。

     设置完后,按F10保存设置。
     重启笔记本,按F12选择U盘启动,进PE后,安装完WIN7系统,重启就能从硬盘启动了,解压后就可以等着收钱了。

网友:
有些机器变态  死活认不得优盘

网友:
可能是有些机器比较挑U盘

网友:
新机器现在要慢慢找一下

网友:
有的新机器BIOS里面都改不了的,要刷BIOS才能改。

网友:
不会吧,没碰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