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钛克VP450P V2里面的一个二极管,不知道型号

楼主(2017-03-01):
一个安钛克VP450P V2的电源坏了,检查发现1支TF12N50击穿、一支丝印:LT4235 UG2007的二极管击穿,在网上查不到此型号,此管在电路中正极接击穿的15N50的D极,负极接大电容的正极。请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看是什么管,用什么可以代替,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7-3-3 11:45):
谢谢各位了,维修失败,换上去的FR207、12N60、整流桥,接大灯泡测试没有短路,5VSB正常了,一按开关又烧了,6800XI的芯片,无从下手,放弃了,意料之中的,因为正激方案的电源,只要是大一点的故障,本人从未修好过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可用快恢复二极管或\电源料板相应位置的代。

网友B:
有些液晶电源板上有,可以就是 12V 或者24V那边的那个二极管,大小差不多的。

网友C:
快恢复二极管,大概2A左右的

网友D:
二楼正解!!!!!!!防止开关管关闭瞬间的浪涌电流产生的尖峰高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可用快恢复二极管或\电源料板相应位置的代。

谢谢,请问FR107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请问FR107可以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中的二极管,可用快恢复二极管或\电源料板相应位置的代。

这个 是如何确定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液晶电源板上有,可以就是 12V 或者24V那边的那个二极管,大小差不多的。

可以就是 12V 或者24V那边的那个二极管,大小差不多的。

是输出整流二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恢复二极管,大概2A左右的

有什么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楼正解!!!!!!!防止开关管关闭瞬间的浪涌电流产生的尖峰高压!

!防止开关管关闭瞬间的浪涌电流产生的尖峰高压!
哦 是这样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请问FR107可以吗?

楼主 代换过 有结果了吗

网友:
感觉 还是最好 知道 这个元件在电路的位置 所起作用 才好确定

上个 二极管的 电路的实物图 比较直观